[惠普]
SA330BW 19 22原厂程序 刷之前看主控芯片的条码号 刷

楼主(2014-08-15):
SA330BW 19 22原厂程序  刷之前看主控芯片的条码号 条码号一样才刷 不用看屏型号

网友A:
即使找到板子的条码号,可你这程序没有条码号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使找到板子的条码号,可你这程序没有条码号呀,,,,

你下载了没  怎么可能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下载了没  怎么可能没呢

噢,里面有信息呀,我只看文件压缩包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里面有信息呀,我只看文件压缩包了,谢谢

对着条码刷一般情况是不会错的  如:M-D319B0GNA  后面数字可以暂时忽略

网友:
刚刚刷了OK

网友:
三星的程序老坏

网友(2014-09-23):
今天刚接了一台 ,但愿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