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电池不能开机电源适配器能开机屏不亮

楼主(2014-08-15):
一台联想V460原来不能开机,刷了BIOS后,出现用电源适配器能开机,但是屏不亮、风扇也转CPU也有温度,来回插拔电池出现“滴滴”声,硬盘灯不亮。如果用电池开机无任何反应。上下管温度也不高。不知什么坏了?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啊

网友:
BIOS可能不对 或者有两个问题、

网友:
这个楼主没有说清楚 不好判断

网友:
装键盘打下看亮不亮

网友:
是外接键盘喔

网友:
电流上到0.9A除了硬盘灯不亮,其余灯都亮,屏没有一点亮

网友:
bios刷的应该不对,在换bios。

网友:
重新下一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