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驱动板有问题能烧毁屏吗?

楼主(2014-08-15):
现在屏幕花屏了。驱动板有问题能烧毁屏吗?

网友:
这个概率小吧 应该是不会

网友:
电压没加错,应当不会

网友:
目前,这种情况还没遇见过。

网友:
    不用做这种考虑的!屏花了!屏   屏线  驱动板都有可能。用板去测屏!

    你这个屏是多大的!可以报一下屏的型号等。便于大家给你参考。

网友:
不会,除非人为的把驱动板端屏线插反,这时就会烧屏了。

网友:
屏供电  跳错 ??

网友A:
如果驱动板端屏线插反,还有的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板端屏线插反,还有的救吗?

如果插反就会烧屏的。还是先检查有没有插反,考虑一下屏线、屏、驱动板都会造成花屏。

网友:
这个当然有可能的

网友:
有可能  但概率小

网友:
插反了有可能烧屏。也不是一定烧屏,

网友:
除非高电压,不然不会烧

网友:
屏线插反有可能烧屏

网友:
一般屏线不接错,不会烧屏的,只有接错屏线,(反了)  可能会烧坏屏的。花屏, 屏线不好,会花屏,换屏线啦:

网友:
这个概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