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三星e1920nwx BN41-01310b mcu程序

楼主(2014-08-15):
号:BN41-01310b
屏号:m190a1 -L0A REV.c1

mcu程序

可以给分。你发链接来谢谢了急急急

屏现在是通电出现LOGO后2秒暗屏(暗到看不到内容,打强光能看到),接VGA后亮2秒暗屏
一体板换过了。。。灯管换过了。。。就差驱动板和逻辑板了。。。。
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郁闷了很久

网友A:
兄弟,你这个问题不是程序问题吧。能正常开关机,而且强光下可以看到图像的一般都不关MCU的事了。你重点查下ON开启电压是否正常,用外接灯管确认高压板好坏。你换过灯管的大多数都是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问题不是程序问题吧。能正常开关机,而且强光下可以看到图像的一般都不关MCU的事了。你重点查 ...

ON 3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3516-1-1.html
这里有一个

对不上屏号

网友:
可你提供的信息里也没有屏号呀

网友:
正常的,一般都是3点几V

网友:
你可以先改通用高压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