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飞利浦170S4显示器

楼主(2014-08-15):
飞利浦170S4显示器 插上电源不通电。拆出来后。没发现鼓包的少妇。结果直接把电源板拆下来。单板上电量电压、发现没12V和5V,那我就直接跳到大电容这里开始查结果没300V的电压,量一下保险。保险坏。还有四个电阻也坏。坏到不像样。开关管也坏。IC也坏、全部更换后。再量一下其它管,没发现有坏。那我就直接加个灯泡。然后再上电。电压有出来。但是有鸣音,后来查了一下。把四个电阻重新换了一下2R2,原本换1R0的。现在换2R2,鸣音没了,既然没了。那我就可以加负载了。这时候,加了负载。加了灯管,上电的时候。灯泡一直亮着,不会灭。哎、、、还有问题。结果我试一下改高压。哎呀,可以了。没想到是高压的问题。。。请看图片

网友:
有时候高压板的短路也会造成没电压输出

网友:
这个知道啊  不过还是谢谢你哦

网友:
高压板短路还会有12V吗

网友:
烧得很严重嘛。。连高压条都烧坏了

网友:
高压有微短、所以有鸣音

网友:
好像很刁的样子

网友:
是不是之前也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蛮吊的。圈去圈来,又到高压了

网友:
这些都是因为开机电流太大导致后级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