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痛苦的维修

楼主(2014-08-15):
前两天接修一台联想G465C笔记本,来时客户反映此机经常蓝屏并不定时黑屏,同时CPU及显卡发热严重,重做系统后,蓝屏依旧,更换硬盘后蓝屏倒没有了,但进系统后不一会儿就屏一闪后黑屏,十几秒后又恢复,看来是显卡故障吧,上BGA后上机故障依旧,没辙了,看来换显卡吧。。。。。。芯片来了,换上后上机情况一样。摸摸散热片巨烫?,改风扇常转吧,温度一下子下来,看视频吧,一会儿屏一闪又黑屏,转又正常,郁闷呀。哪里出问题了呢?是不是北桥?上BGA试一下吧,情况有所改变,进系统看视频倒很流畅,看来问题解决了,一阵,正要通知客户取机,发现又闪屏了,而且这次直接不显了,但电影对白非常清晰。难道显卡坏了?直接关机,再按开机键,正常显示,也能进系统,但一会儿又闪又黑:@:@。冷静了一会儿,直接把板拆出来,外接显示器,情况依旧。。。。。难道还是显卡问题????这会儿头真大了!!无奈上网查查吧,而网上没相同的情况,既使有的,也是有待解决。。唉,放弃吗?芯片换过了,不甘啊。。。。。,猛然看到基地一篇关于闪屏的文章,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会引起这种情况。。。。。。但故障机型不同。,心想试一下吧,反正暂时没办法。。。。。。。。直接上联想官网,自动识别机器型号,下载对应的显卡驱动,奇迹出现了打开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稳定了。再装回机器后,测试OK。至此彻底修复。总结:其实这款机器出现闪屏的现象与显卡芯片无关,实际就是软件问题,维修过程走很多弯路,但以文章给有修此机器的朋友一个参考。

网友:
这款机器做完系统后,要安装原厂的显卡驱动,不然可能会引起闪屏的现象。

网友:
智能说楼主经验少,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显卡驱动引起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不够啊,我也是刚学完,这种经验很重要的,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经验不够啊,我也是刚学完,这种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显示异常,直接上官网。

网友(2014-11-14):
上次修这种问题  换板子后才想到驱动问题

网友(2019-05-05):
我的也是,一上克隆的驱动就蓝屏。明天到官网下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