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gt-gd3不显示,测着没核心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没有供电

楼主(2014-08-15):
查电源管理vcc没电压,没修过显卡,不知道怎么查了,求大神给个电路图或者指导一下

网友:
没图纸就不能修?跑线呗

网友:
供电的问题一般市可以修的,先看MOS管的触发G极,有没有触发的电压,没有,就要查电源管理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