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4-08-15):
电脑开机 不定时黑屏 鼠标键盘灯都不亮 可是CPU的风扇还在转  这是神马情况呀

网友:
查下黑了以后,主板的各路电压,看是否正常?哪路不正常修哪路。。如何电压都正常,问题范围很大,包括座、桥虚,内存不良。。

网友:
IO坏了,自己
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