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驱动板通电红灯微亮,显示屏黑屏,求教!

楼主(2014-08-15):
一台自用15寸显示器,正常观看中黑屏。换万能驱动板OK,接电脑没问题,但是接网络机顶盒无法显示,提示超出显示范围,显示器自配的驱动板一直可以连网络机顶盒观看。所以,打算修好自带的驱动板,现在的故障是通电之后,电源指示灯亮微弱红灯,不是全红灯状态,红光很弱,还夹杂着一些微弱蓝光,正常情况通电直接亮蓝灯。显示芯片为RTD2120L搭配2025L,更换2025L之后,故障依旧。总觉得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可惜本人新手对电路不是太熟!哪位高手,修过此类故障,可否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网友A:
你这原板也是通用板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原板也是通用板呀

新换的那个通用板是用23种跳线调分辨率的那种小板,接上去是可以显示,连电脑可以,机顶盒不行,超出显示范围!先前自带的这个板之前连机顶盒没出现过超出显示范围的情况!一开始通电指示灯不亮,后来在测电压的时候不小心万用表表针滑了一下捅到3.3V旁边那个12V的跳线上去了,然后灯亮了,就是微弱红灯,接显示屏黑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换的那个通用板是用23种跳线调分辨率的那种小板,接上去是可以显示,连电脑可以,机顶盒不行,超出显示 ...

那你就找个乐华2025的通用板,刷入对应屏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找个乐华2025的通用板,刷入对应屏的程序

   是的!乐华的2025的通用性一直都非常好。程序全。挺好用的。

网友:
根据液晶屏的型号,刷个BIOS

网友:
刷驱动没烧写器哦,不是专业维修人士。有没有其它方法刷呢?

网友:
直接刷个对应屏的程序试试

网友:
驱动板短路

网友:
应该是程序错误,重刷下,不过没设备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