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显卡加焊后不亮的原因! 我遇见几个了!不是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4-08-15):
已经遇到几个了,不是我温度的问题。是芯片周边的胶的问题。加焊的时候芯片和胶热胀冷缩系数不一样,就分开了。我拆芯片的时候 用吸笔就先把这个芯片给吸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比如630芯片这种更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使不住 只能换新的!早晚会出问题的。

网友:
用的多高温度

网友:
我就是纳闷工厂出来后可以用2-3年没有问题,我们做过就只能用1-2个月。

网友:
这样都会出来 是芯片温度高了 自己掉的  还是

网友:
上加热220 下加热280  最多到230   290   ATI的芯片组 从来没有高过220的 因为太爱爆了! 而且出风口和芯片的距离 也不近的! 我觉得不是温度的原因。 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AMD很多加了就短路的,估计是下面连珠了。。

网友:
同意,是芯片的问题,要不芯片工厂那些有问题的芯片跑哪去了,难不成他们把那些有瑕疵的芯片扔了,他们没那么傻,那可都是钱啦。

网友:
长见识了 我从来都没有把晶体给拆下来

网友:
把晶体吸下来 至今没有遇见
是不是你的温度控制的不好 ?
显卡门的机器确实用不住  不过注意散热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还是换芯片好。。

网友:
温度高,炸开了吧

网友:
还真没试过把晶体吸出来的,

网友:
强悍  第一次见晶体掉下来的

网友A:
估计楼主的焊接的问题。我们做了好几年的BGA从来都没有把那个内核取下来的。楼主做BGA的温度值得看看。

网友:
这个比较强,还没遇到过,常见的就是026和034爆珠,也没有掉下来。

网友:
牛 没把显卡晶体取下来了 !呵呵

网友:
有时候也是晶体和虚焊了

网友:
晶体直接被吸下来 我也是第一见呢?一般情况加焊的话 先把胶去干净然后在做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以前从没发现,一直没有用过吸笔,都是用镊子拿起来的,

网友:
同行还总是说重植会用的时间长一些,我早就知道其中的原因,无知啊

网友:
晶片是靠胶水黏在基板上的!晶片和基板的触点是金的!所以有人要收来炼金!楼主的正常的很!

网友:
做桥,风险大啊。

网友:
强悍 ,我也是 第一次见晶体掉下来的   ,我都用镊子,还没出过你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的技术太叼  了

网友:
我也绝对很奇怪,工厂里做的BGA确实比我们这种好很多

网友:
热风筒温度太高伤芯片

网友:
晶体直接被吸下来,第一次看见,是不是芯片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强悍,你用的什么BGA啊,神器一般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现在的芯片即让我们爱,又让我们恨!爱的是他们坏了就是我们这些维修人的福利,恨得是我们买的芯片很多都是假芯片!伤不起!

网友:
我也跟楼主有过类似的经历,加焊就会把桥加焊坏的,其实就是内部短路了。不是温度,

网友:
加焊时爆珠子出来见过,但晶片抠不出来,,,植球时,也吹爆珠过,,呵呵

网友:
这个温度分布不均吧。。。

网友:
牛人 还拆的这么好  !

网友:
兄弟,晶片的胶要融化掉温度不是一般的高啊,这个都能在BGA下面搞下来,曲线是不是太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的焊接的问题。我们做了好几年的BGA从来都没有把那个内核取下来的。楼主做BGA的温度值得看看。

不用考虑了,这都能下来,呵呵

网友:
确实,有的显卡坏应该就是坏这里只是我们都没有去扣下了。而且主要还是肉眼发现不了

网友:
我喜欢显卡门,再来个cpu门吧

网友:
头一回看见晶体片下来了奥

网友:
这种问题出现 显卡虽然有点责任   我感觉还是人的问题    这个芯片拆的时候 温度上240  下245 度  停止以后坚持20秒 拆掉芯片 至今没出现过你这问题

网友:
晶片直接下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