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8-15):
长城电源ATX1801,维修好测试空载正常,然后带负载时发现主板灯一直闪,无法启动,然后换了一块好的主板也是不行,然后再把测试平台拿到另一个地方(交流电供电线不一样的插头),上电带负载都正常,之前测试过得主板也是可以开机,我想问问,是不是220供电会影响电源的供电,或者是还是什么问题,第一次测试失败的电压时214,第二次电压是212,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那个测试平台拆了,再试试看。

网友B:
是否零线和火线不对

网友C:
看看零线  是不是接到地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测试平台拆了,再试试看。

拆掉平台不带任何东西得话正常输出,只是办公室220V电压线不同线槽插头所引起的2个效果,但是同样别的电源能正常运行,唯独这个有奇异结果,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否零线和火线不对

应该没问题,因为同样平台,别的电源没问题,就单单那个电源出现情况而已,你知道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零线  是不是接到地线上了

拆开电源检查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你说零线接地线上是外部220V还是电源里面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pfc电路问题  检查

网友:
220V供电 ,不是特别低或特别高,一般不会影响你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问题,因为同样平台,别的电源没问题,就单单那个电源出现情况而已,你知道什么问题么

你家总闸箱的零线是否接错。你测的电压是212V  你家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