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升级LP156WH8-TLB1电容触摸屏

楼主(2014-08-15):
RT,老机器改装电容触摸屏势必要遇到很多问题,我要一个一个解决它!
X宝购入一块LG生产的LP156WH8-TLB1型号15.6电容多点触摸屏
到手后打算改装手头的SONY VPC-EB18EC/T为触屏笔记本,这是2010年上市的老机器了。

改装知识准备:
先来看看改装前笔记本的LCD屏和新购入的LED电容触摸屏对比资料
我的笔记本是SONY VPC-EB18EC/T (上市好几年的老机型了)
原厂采用液晶屏是 (三星)LTN156AT01-S03型号的15.6寸LCD屏,背光类型是CCFL.(30pin屏线)
新购入的电容触摸屏是(LG)LP156WH8-TLB1型号的15.6寸LED屏,背光类型是WLED.(40pin屏线)
说说这两种屏的区别吧.(前两天在网上恶补了一下,分享给大家,如有错误.欢迎拍砖.)
【1】CCFL背光的LCD屏液晶本身是不会发光的.光源来自面板侧面的发光条(貌似还有一种是后面加一层发光板).这个发光条需要独立的高压板供电.液晶屏的边角上会有一根两脚的供电线延伸出来连接到高压供电板上.而显示信号的数据线和发光板电源线是分开的,常见的30pin屏线插头是一个扁平的片插.如下图

【2】WLED背光的LED屏液晶本身就能发光,所以不需要额外的高压供电板.只需要低压供电就行,而低压供电的电源线都被集成到40pin插头里了.这种屏就没有CCFL那种独立的两脚电源线,也没有高压电路板,整个屏幕就只要连接40pin插头就能正常工作.

现在问题来了:
1、30pin的头怎么接到40pin上插槽上呢?
2、供电方式不一样,怎么解决改装屏幕的供电问题呢?
要相信X宝是无奇不有的. 搜"15.6寸LED转LCD"出来一大把这种转接线.

这种转接线适用于各种型号的高压板电源接口,很多个头,
找到你自己笔记本上对应的口就行了,加上这个玩意,就可以把LCD的电源和30pin口拼接到一起转成一个LED上用的40pin接口.
接头和电源问题就解决了.
今天说说如何将触屏信号线从40pin接口分离出来.
要改装老机器的屏幕成触屏,老机器本身是木有触屏功能模块的是吧?
那主板上肯定也找不到对应的连接触屏设备的接口或者总线之类的是吧?
不从40pin片插接头里边分离出来,然后想个办法接到老机器的主板上,触屏模块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是吧?
虽然电容触摸屏是个整体,但是液晶显示部分和触屏信号捕获部分在理论上还是属于两个独立的硬件设备.
现在市面上的Windows8触屏本本为神马不要分离啊?

想想就不那么难理解了,人家一开始就打算要造个触屏本本了.那肯定会把相关的硬件模块和总线到考虑到位,直接设计到主板上,然后把信号线集成到40pin片插里头就好了.要知道40pin片插里边并不是40个针脚都有用的,有好多个空脚的.随便拿两个脚出来,利用起来用于传输触摸型号再好不过了.据了解,触摸设备的信号线被设计到USB总线上啦. 哈哈,这个消息对于我们这些要把老机器改装成触屏笔记本的屌丝们(当然也有高富帅了)来说真TMD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咱们把触屏信号线从40pin片插里分离出来接到笔记本主板的USB接口上就OK了.当然如果不借助HUB的话,改装之后有一个USB接口就不能用了.如果加HUB的话,笔记本内部有限的空间也不好办啊.挂外头也是很难看的吧.用掉一个USB好了.如果未来USB实在不够用,再挂HUB也还行.
本屌丝在网络上东挖挖西刨刨找到LP156WH8-TLB1电容触屏40pin接口的各个引脚的具体作用了.而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触屏信号的数据引脚位置,如下图:
一共40pin,从pin1~pin40数过去, 第pin26和pin27就是触摸屏信号线的引脚.电源引脚的焊接,在后边会详细说明.

也就说我们把第pin26和pin27两个脚用精密锡焊焊接出来两根飞线,想个法子接到一个USB上的数据正负极上就好啦.
其中pin26是数据正极.pin27是数据负极.随手扒来一张标准USB接口的引脚定义图看看

我们要把信号线接到主板USB母头上.谁是插头谁是插座就很明显了嘛.低调一点不行啊.一定要我说出来.母头上的2/3脚接到pin26/pin27上,看清楚了是D+,D-两脚,别接到VCC和GND上了,否则就等着感受机器冒青烟灰常飘逸的感觉吧.OK了,40pin屏线分离触摸信号线的准备知识就是上边这些了.
改装工具准备:

除静电手环,螺丝刀,烙铁,松脂,锡丝.这些是主要的

LCD屏改LED屏及触屏信号线焊接:
改装前先把前面提到的电容屏的pin26/pin27信号线焊接出来,电容屏的供电引脚在液晶电路板上,如下图,把电容触摸屏的电源引脚焊接出两条线来.线的颜色强烈建议使用和国际USB标准线色一样.这样对应USB接口上的引脚就很容易了.否则玩意记错了容易导致主板冒青烟之类的事发生.最终把信号线.电源线,都合并在一起.四根USB线都出来了.

LCD改LED,这个步骤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把前面提到的那种转接线,插上

接下来就是考验布线组装的时候了.把屏幕装回去,后边加了个转接线,可以折叠.空间还是够的.然后把新加的4根USB线从无线网卡信号线那个洞穿过.

不错,我对自己的布线很满意.  接下来把主板上的USB接口选一个,卸掉外边的固定片.

然后根据USB引脚定义,由于刚才焊接USB线的时候是按照USB国际标准颜色线焊接的.
所以这里从左到右分别焊接 红白绿黑 分辨四根线就好了.
焊接完事后.把笔记本安装回去. 我的外观看不出来改装过.只是有个USB用不了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开机!机器已经认了触屏了.并自动安装了驱动.改装成功,近乎完美.

网友:
也是不错的生意

网友:
不错的DIY,谢谢分享,那天自己也弄个电容屏的试试

网友:
感觉楼主想是在哪复制过来的
不错的帖子

网友:
这思路  很新颖 我喜欢  给版主加分先!!

网友:
"【2】WLED背光的LED屏液晶本身就能发光,所以不需要额外的高压供电板.只需要低压供电就行,而低压供电的电源线都被集成到40pin插头里了."
液晶不发光吧!!!! 你这个说法错了吧?!!

网友(2015-02-01):
怎么不加个HUB这样就不用牺牲原来的一个USB了

网友:
有空也整个过来玩玩

网友:
过了几个月了,现在用得咋样?

网友(2015-04-05):
居然还能这样搞,又长见识了

网友(2015-05-10):
楼主真的很厉害,这都行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是不一样,焊接的时候,小手一抖就。。。。。

网友(2015-09-05):
主要是没屏规格书 没B140XTT01带触摸屏规格书了   哎  我的Z400想改 改不了

网友:
楼主 屏规格书哪些都有了  你有这个15寸屏的PDF吗  好对比下  看我的帖子讨论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9336-1-1.html 除了USB接口 我的屏还有其它几个引脚 用到了吗

网友:
你那个弯烙铁头有什么用

网友:
楼主lcd和led本身都不发光,还是靠背光,一个灯光一个发光二极管,除了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