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OB3316NQP去保护方法找到了!特转过来!

楼主(2014-08-15):
和该芯片同类IC有:OB3316NRP,OB3316NQP,OB3316NQPA,OB3316QP,0B3316NRP 0B3316QP 0B3316NQPA

去除保护方法:将OB3316NQP将3脚cs和6脚vs吸空,5脚接地

网友:
一般去保护 坚持的时间长吗 我前段时间 碰到一个去保护的  一个月后 直接芯片烧毁了

网友:
这不是修东西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些个扰乱维修市场的家伙干的事。。。。

网友:
做为备用方法,最后才能使用

网友:
去保护只有实在没办法,或者客户催得紧才用的。一般不赞成这样。

网友A:
首先我要说明 我没有说动不动就去保护,如果一个显示器点一天偶尔黑屏一次 再次开机又可以使用很久,灯管没有明显的问题  四根灯管老化程度不一样 有些会造成反馈电流不平衡,从而触发保护的。你们难道都要四根灯管都换了? 就算换了 也不是100%能解决问题吧!  对于换灯管相对比较高的维修费来说与其客户说不修了,和你挣钱 你选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要说明 我没有说动不动就去保护,如果一个显示器点一天偶尔黑屏一次 再次开机又可以使用很久,灯管没 ...

    去保护一定是电路上没有坏件或实在查不到坏件的情况下去做的!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但要注意一定时间拷机啊!

网友:
去保护很危险 ,会烧的更厉害

网友B:
呵呵,去保护的师傅们注意了,这个办法迟早害人害己,灯管是一千伏左右的电压,你把保护去掉,高压对地放电很可能引起火灾,那后果就很严重了,反正我是没去过,但是接修过去了保护的,烧的很严重,屏都快费了,一定要检查灯管,劝大家一定要慎重

网友:
我也在思索去保护好不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去保护知识技术上面的一个方法,是否使用要看情况,比如灯管电流不均匀时,可以使用。但是,明显的灯管老化严重时。还是直接换灯管为好。有些偏远地区,配件部方便。断开升压变压器,再去保护。这是最合理的办法。不断开升压变压器,直接去保护,那危险就大很多了。
1、变压器正常时,会一直积攒高压,足够高时会形成高压放电,这在三星里比较常见,方正还是同方的也有过这种现象。
2、变压器不正常时,升压变压器内部击穿,去保护后会一直击穿打火,时间长了,要么变压器烧,要么升压管烧,升压管烧了4灯管全不亮。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去保护知识技术上的一种方法,何时使用还要看情况。
我比较偷懒,4灯管,有个别灯管坏时,我用电阻代替1或2根灯管,亮度略减不明显,使用正常,没有危险。
客户要求高的,换灯管4根80元。北京中关村的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去保护的师傅们注意了,这个办法迟早害人害己,灯管是一千伏左右的电压,你把保护去掉,高压对地放电 ...

我也遇到过,不过有些情况就得那样干,,,,

网友:
这方法可以在没有思路的时候来用下。。 但不是很建议这么使用。

网友:
这不是修东西的方法

网友(2014-11-14):
看样子去保护的后果很严重啊。。。关键我也不会

网友:
11脚接电阻和不接电阻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