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T430U BIOS

楼主(2014-08-15):
这个机器一个EC BIOS 和两个桥BIOS(板号:DAOLV3MB8EO REV:F),请放心下载,绝对好板原机编程器备份!!!

EC_BIOS(U19).zip

60.18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0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客气了,同行应该的

网友:
你妹的阅读100

网友:
你妹的,没素质!!

网友A:
楼主, 我的编程器是610P的  Q64-104HP 这个BIOS型号认不到呀。
机器情况是这样, 能正常开机, 运行速度很慢很慢。
换了硬盘,内存都一样。  进PE分区的时候格式化硬盘一直卡在进度条
刚开始打开分区工具经常程序无响应。     不知道哪位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刷个BIOS行不行。 求楼主告知BIOS型号有没代用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的编程器是610P的  Q64-104HP 这个BIOS型号认不到呀。
机器情况是这样, 能正常开机, 运行速 ...

这BIOS芯片的代用一般来说就是相同容量大小的一般能代换!你这种故障可以刷新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BIOS芯片的代用一般来说就是相同容量大小的一般能代换!你这种故障可以刷新BIOS试试

比如25L6406EM2I......W25Q64BVSI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25L6406EM2I......W25Q64BVSIG===

客户拿走了- - 不愿意等。。。。
谢谢阿

网友:
路过 留下我的足迹

网友(2014-09-17):
没分,留个脚印。。。。。

网友:
na kan ni de shi bu shi BIOS huai sai!!

网友:
.。。 需要啊  能不能把权限降低点啊 。  这样下不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