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入后电脑变卡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8-15):
    将U盘插入到电脑当中,电脑立马就变卡了,而且占用的内存到达90%以上,然后将U盘拔下来的时候又不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遇到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今天U大侠小编就和大家说说解决U盘插入后电脑变卡的方法吧!

任务管理器

  1、开启windows任务管理器,结束“services.exe”进程即可。

  2、查找病毒文件并将其删除,主要在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就可以找到该文件。

  3、点击左下方开始按钮,在上方的方框中输入regedit并按回车键确认,在弹出的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下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Run,在右边找到services选项后将其删除。最后关闭注册表编辑器。

  4、插入U盘后,电脑变卡了,原来是services.exe占用大量资源所导致的结果,不排除有病毒的倾向,所以用户除了关闭这个程序之外,还要进行手动清理,根据上述的操作之后,重启下电脑,U盘插入电脑变卡的问题就能被解决了。

U盘插入后电脑变卡的解决方法udaxia.com/wtjd/834.html

网友:
很少遇上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进程是可以结束的么?也许大神的系统可以,普通电脑都会显示:这是关键进程,任务管理器无法结束该进程。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