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杂牌定制的10寸大平板,电池鼓了,能放放气接着用吗?

楼主(2014-08-15):
没有型号,找不到配套的电池,两个3.7v串联的。
其中一个鼓了,把平板直接撑开,不过可以开机使用。可以偷个懒,把鼓了的那块刺破了放放气然后接着用吗?

网友A:
鼓了的那个,内阻大了,,将来充电时,好的那个就会欠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了的那个,内阻大了,,将来充电时,好的那个就会欠压

谢谢你,我也知道这样凑合不可取。不过没有个型号,怎么买电池呢?另外是买一块还是买一对儿呢?

网友:
只能是不花钱,凑合着用了

网友:
最好两个电池一起换了。刺破后很难再密封好了。

网友:
刺破后,用不久把

网友:
你要是敢刺破再用,就等着充电漏液吧,最好一起换,找大小电压差不多的就可以了,定制的没有型号要求的。

网友:
买聚合物电池只要看下上面标记的  长宽高尺寸。  一样的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焊接好就可以饿了

网友:
换新的吧,再用恐怕要出问题了。

网友:
不建议这么做,还是更换了吧,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你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慎得慌

网友:
不能因小事大,出了问题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2014-09-14):
哈哈啊哈,胆子够大

网友:
楼主你别逗了。鼓了放气???

网友:
大大法师打发斯蒂芬

网友:
的事故发生的噶速度

网友(2014-10-19):
楼主,你不会把这个当车胎了吧?

网友B:
买个通用的电池改改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通用的电池改改不行吗???

客户不想多花钱,只能这么凑合,只是充电时间短点,放电时间也短
不会再鼓了,因为回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不想多花钱,只能这么凑合,只是充电时间短点,放电时间也短
不会再鼓了,因为回漏气

依为是自己的。。客户的东西就看有没有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