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楼主(2014-08-15):
24、监视里边把Anti surge Support改成Disable
wait for F1 if error 那一项,改成disabled
突然断电导致的。
主板a55bm-e

网友:
楼主从那复制 粘贴过啊的吧

网友(2016-10-14):
Intel主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帖子没头 没尾看不明白啊

网友(2017-01-06):
华硕的电压侦测防浪涌保护,分压电阻变质会导致电压检测出错,误以为过压,然后掉电重启

网友A:
楼主说的一点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一点没有看懂

应该是调试主板bios里面的"监视里边把Anti surge Support改成Disable
wait for F1 if error 那一项,改成disabled
突然断电导致的。
主板a55b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