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 开机黑屏

楼主(2014-08-15):
联想 E430 开机黑屏 外接一样,大小写可以切换,拆开屏幕测试电压 ,基本电压都有,然后再查34 35脚  DISPOFF 有3,3V 再查INVPWM 发现电压只有0 5 V 不正常,再量阻值只有40Ω

查看了一下图纸原来这个INVPWM是PCU发出来的信号  最后把PCH桥摘下来在测试34 INVPWM 就不短路了  换一个新的桥上去就 OK

联想E40黑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312-1.html

网友:
南桥短路了

网友:
桥发到屏幕一个开启信号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