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C1主板换南桥后只有E420 cpu可点亮,

楼主(2014-08-15):
联想家悦i2676主板雷打坏了,网卡和南桥都打坏,客户要求修好,网卡先取了不上,换上NH82801GB ,用原来的E3400点不亮,后用E420可亮机,这种是什么情况,请各位大师指点!
cpu
点不亮

网友:
原CPU没坏呀,,,

网友:
有可以是电涌导致原CPU坏了

网友:
这个南桥是分945和G41的你有没有换对呢。。。还有测个bios看下....查下对应的VID看下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