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AMD集显

楼主(2014-08-15):
客户拿来通电一看没跳变就拆机了拆开后发现是二修机动过北桥和BIOS。换CPU刷BIOS做北桥都不行。电压都正常。最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换了个BIOS芯片刷好后试机一下跳亮了。第一次遇到这种BIOS芯片坏的。25Q16BVS1G
刷BIOS

网友:
很少遇到过bios芯片坏的,先记下这个型号,说不定是你第一次没有刷好都有可能

网友:
这机器有这个毛病。楼主建议把BIOS上到讯维网。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集显的BIOS上传上来,我正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刚好修到一个,刷BIOS好的,谢谢

网友:
BIOS芯片自身不良的确实遇到过,但是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