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重植显卡成功

楼主(2014-08-15):
HP PROBOOK 4416S AMD机子,显卡通病,开机键盘大写灯和硬盘灯一起闪烁,电流1.4几不显示。风枪加热一下显卡216-0728020,开机显示了,关掉再开机又不显示。隔一次显示一次,很有规律。为保险起见,刷BIOS,问题依旧,隔一次显示一次。准备BGA加焊显卡,结果一边的红胶死活除不掉,就决定摘下重植。取下显卡发现一边的胶深入到芯片里面,难怪除不掉。清理主板焊盘时,注意到掉一个点,这个点在边上,貌似是空脚。事已至此,做上去再说吧。做完十分紧张地装机测试,电流呼呼地跳到2A以上。接屏后LOGO出来了,还是比较幸运。隔一次不显示的毛病也没有了。

网友:
amd 的桥片很脆弱

网友:
加焊显卡是最好把胶都去干净,如果没有干净,加热的时候,胶会膨胀一点,本来是可以显示的还会弄成不显示。

网友:
amd 的桥片薄,不赖热,易爆珠

网友A:
这个机,北桥出问题的多。显卡貌似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北桥出问题的多。显卡貌似比较少。

有道理。北桥散热不给力,是软硅胶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北桥出问题的多。显卡貌似比较少。

从电流看,我这个应该是显卡,如果是北桥电流到不了1.4A。

网友B:
红胶还好了,就是怕黑的啊

网友C:
估计这方法很难过一个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这方法很难过一个月

不是吧,我加焊都从来不返修,重植更没有返修的道理。

网友:
恭喜完修!请问楼主, 您的机器电流上到1.4几不显示, 会掉电吗? 还是停在1.4几? 小弟的一片LA-4493P主板 ,也是上到1.3几不显示, 而且还会掉电, 判断也是到了显卡, 可是应该不会掉电才是, 现在还在挣扎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我加焊都从来不返修,重植更没有返修的道理。

那是你运气好,不过我这边都保三个月

网友:
AMD的通病

网友:
4416S 有几次是退款的,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胶还好了,就是怕黑的啊

今天碰上一黑胶的,又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北桥出问题的多。显卡貌似比较少。

想起来也有可能是北桥。我是搞错了,风枪加热了一下北桥亮的机。当然北桥显卡都很近。不过重植显卡确实好了,不会隔一次不亮。还有一个问题,适配器插头的灯不亮,只在充电时才亮黄灯。如果返修就直接重做北桥。

网友(2015-04-24):
最怕遇到这样的板

网友:
北桥坏的多  10个4416 9个坏北桥

网友:
这机器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