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定时的掉电!

楼主(2014-08-15):
有台联想E430  I3 二代的U  版号LA-8131P 开机不定时的掉电,掉电后又可以开机进系统,裸板子测试也一样的掉电,确定 CPU  硬盘 内存没问题,温度也不高,主板被上家修了下,CPU芯片焊过,想刷下BIOS 感觉又不像BIOS的问题,谁碰到过这问题没?

网友A:
直接在CPU供电把那几个电容换掉,在加装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CPU供电把那几个电容换掉,在加装几个

这个又不是那种NEC大电容,

网友B:
建议你刷个BIOS试试,像这种电源管理部分 除了南桥再就是EC了 所以建议刷南桥的 bios

网友:
wo zhe 有个是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就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刷个BIOS试试,像这种电源管理部分 除了南桥再就是EC了 所以建议刷南桥的 bios

你有这个BIOS没?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试看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滤波不良啊,有条件用示波器量一下吧

网友:
同意 2楼 4楼 对于掉电问题 我也是一样的头疼 对付掉电 弄清楚本子的保护 断电机制是基础 可是对这块我也是糊里糊涂的 有空还要多补习一下

网友:
兄弟们 有没有遇到 换PCH桥后掉电的情况没。。。BIOS刷过一样 每次大概用半小时准时掉电。。。。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型的bios真乱,不好找

网友(2014-09-17):
我现在手里面有一台不定时的重启.无招呀

网友:
cpu反面加两330电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