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不触发

楼主(2014-08-15):
待机0.012,按开关3.3v有跳变,EC连接开关93脚有电压跳变,EC20脚RSMRST#有3.3V,117脚PM_PWRBTN#按开关后有变化。是不是南桥挂了
不触发

网友:
看南桥有没有发出 s3和s4了,在查下南桥的供电,刷下bios,rtc

网友:
EC工作不正常,刷bios,换ec

网友:
刷bios故障依旧,加焊南桥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