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M 跑D6 主板叫俩声 求助

楼主(2014-08-15):
联想G41M 跑D6 主板叫俩声 求助 内存换过 求助
主板
求助
联想

网友:
内存问题,换个确定ok的

网友:
你这个不好说,内存电压什么的你都没有测过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bios多数 刷个BIOS

网友:
加焊北桥 我以前加焊好过

网友:
本来想说点啥来着,也没啥说的了,把前面几位的法试完,好就好了,不好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