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n03l烧坏,用一下那个型号好!!

楼主(2014-08-15):
1。P76n02LDG
2.。A09N03   EBE2244

可以用那种啊。。

网友:
貌似不一样 不能用吧

网友:
这是N沟道的MOS管,可以使用主板CPU供电用的MOS管直接进行替代

网友:
主板上的N沟道MOS管,都可替换,如果是CPU供电管,建议从废板上的上、下管,成对更换。。

网友:
90t03   就可以代

网友A:
A09N03   EBE2244

可以替换,开机也成功,但不知道为什么关机,后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09N03   EBE2244

可以替换,开机也成功,但不知道为什么关机,后开机就不行了。。。

是显卡6PIN 供电的一个场管。。。

网友:
09开头的要配06的下管,不行的话是不是又烧了 啊,换电源管理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