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1301TX开机灰屏

楼主(2014-08-15):
HP 1000-1301TX开机灰屏,外接正常,测屏供电都正常,已排除屏的问题,就是板子坏,

网友:
进水还是摔坏的

网友:
屏线排除了么?修过G4灰屏换屏线好的

网友:
已找到问题,测屏线接口的PCH_LCD_CLK_对地阻值为11,而且P3V3S对地阻值也只有60,仔细看图纸后判断为PCH坏。将PCH拆下后,测PCH_LCD_CLK和P3V3S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