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问:更换了一对新的大电容和均压电阻,电压反而差大

楼主(2014-08-15):
电源风扇清灰上油,发现+5VSB 凸了一之小电容,更换后顺手测了测 200V/470UF 的大电容,发现一只158V,一只142V,想想难得拆了一回就一起给做了 ,所以就成对的替换了大电容和 150K的电阻。再测量,结果出现一只 198,另只114 的情况,郁闷了,越换越差!请老师帮忙解释出了什么状况

网友:
更换掉 2只大电容,2只电阻

网友:
拿出去的电压正常吗?不行将两个电阻也换了。

网友:
2电容,2电阻 都配对一起换的,是否我翻来翻去的伤了那里了?
面前,装回电脑里开不了机,风扇有转,但没听到滴音或出错音。

网友:
换上的两电容可能是拆机的吗

网友:
两只大电容的容量和电阻的阻值量过吗?检查电阻是否虚焊?

网友A:
都是新买的,电阻测过一致,电容不会测。(随便问问,烙铁的温度会否损坏电阻,我是直接焊在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新买的,电阻测过一致,电容不会测。(随便问问,烙铁的温度会否损坏电阻,我是直接焊在背面)

一般不会烫坏,你可以拆下电容,在线测量阻值。没有电容表,你可以把原电容换上试试。

网友:
其实你原电容和电阻都正常,没必要换的

网友:
先断开均压电阻的一个脚,测量电阻值是否相等

网友:
马上换回原来的,你新换的还不如原来的,建议先换回原来的电阻看看!

网友:
上下交换一下再测测看,

网友A:
昨晚换回原来的,偏差回滚到原来的 15左右,看来新买的电容质量不行,早上要求退货不给退,说是使用痕迹明显·················
但无法开机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换回原来的,偏差回滚到原来的 15左右,看来新买的电容质量不行,早上要求退货不给退,说是使用痕迹明 ...

pwm芯片各脚电压,电压监控芯片各脚电压

网友:
要换2个一起换的

网友:
确定主板没问题吗?电源各组输出电压都多少呀?

网友:
之前能开机用吗?PG线有输出吗?

网友:
其实均衡电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网友:
我发现电源的这两个电阻   去了也么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