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VDD的产生要什么条件?

楼主(2014-08-15):
    电流能上到1。2,经测量没有LCDVDD电压,查图纸发现要产生LCDVDD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想问下这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还是只要其中的一个条件,如果要同时满足,是不是说明北桥也有问题呢。

网友A:
必须同时满足,不然控制电压会被拉低了造成Q5 Q4Q不通,那么LCDVDD就无供电,,,如果有一个信号正常可以断开另外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同时满足,不然控制电压会被拉低了造成Q5 Q4Q不通,那么LCDVDD就无供电,,,如果有一个信号正常可以断 ...

多谢兄弟,我知道了。

网友B:
在此看了贴子不太明白  你们提到的两个条件是哪两个 是GM_ENVDD 和 VGA_ENVDD吗?

网友C:
回zhubin 大: R230和 R231应该只有装其中一个吧,一个从北桥来的, 另一个从独显过来的。另外,请教您,您的电流可以上到1.2, 请问会掉电吗? 还是停在1.2? 谢谢

网友D:
如果这个板有独显,那就是r231这路控制,反之就是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zhubin 大: R230和 R231应该只有装其中一个吧,一个从北桥来的, 另一个从独显过来的。另外,请教您,您 ...

电阻好像没有上键啊,不会掉电,停在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此看了贴子不太明白  你们提到的两个条件是哪两个 是GM_ENVDD 和 VGA_ENVDD吗?

图上有啊,一个是显卡发出来的,一个是桥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个板有独显,那就是r231这路控制,反之就是上面的。

有独显,但是图纸上的两个电阻不是有@,表示没有上键吗?

网友:
什么机器,是不是显卡通病啊,点不亮

网友:
如果是典型的显卡有问题,加焊下就好了,查电路多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