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密码芯片程序用普通编程器不行?》

楼主(2014-08-15):
小八脚的密码芯片,用TL886 这样的编程器 搞不定吗?  识别不到芯片好像

网友:
rt809f可以搞定

网友:
编程器也要用好点的,不然老出故障,不是认不出,就是刷出来的不能用

网友:
我了个去  硬盘还加密了 完犊子了

网友:
TL866相当可以

网友(2014-11-17):
我的貌似可以

网友:
rt809f就行,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