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 不跑马

楼主(2014-08-15):
复位灯闪烁

网友:
应当算没复位,,,

网友:
我的一块主板换时钟芯片好的,B16脚有1,6V也有,但还是它有问题

网友:
复位灯闪烁,可当做不跑码修的

网友A:
我修过这个问题的 是换CMOS芯片

网友:
我的一块主板换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
不跑吗的。好多都是时钟有问题。。不妨先换个。看看效果。

网友:
不跑吗的。好多都是时钟有问题

网友:
一com芯片二时钟芯片

网友B:
不跑码的机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码的机不好修

哪有好修的板子,如果天天有捡钱的生意谁还去学啊

网友:
查查复位的电压是多少,正常不,不行的话,找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这个问题的 是换CMOS芯片

你知道CMOS在哪的吗?是南桥里面的一个电路部分。

网友:
换个IO 不行直接干南桥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短路吧

网友:
先去掉COM芯片,不行再刷BIOS,再不行就要更改时钟芯片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