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5复位电压跳变维修一例

楼主(2014-08-15):
一联想B475同行拿过来说通电不显示,我接可调电源电流总是1.2几到0.8几跳变,拆了内存就是0.9到0.7跳变,估计机器是过内存了,然后拆机飞线接诊断卡就问题出来了,复位灯总是闪,但是代码也还是跑,机器在反复的复位重启复位重启,我量下WLAN1的22脚plt_rst#电压时2.3V-3.3V的电压跳变,说明电压不正常,我量下了这个脚位对地值阻值也正常,难道是桥的问题吗心想,于是在图上找到总复位是桥发出plt_rst#_arst这个信号是经过了一个电阻R1717,果断在板上找到这个电阻后拆了,通电开机,桥出来的这个点的电压还是跳变,心想这个桥肯定坏了,不过我还是很淡定的首先加焊下桥试下 ,加焊了后还是一样,听高手们说跟BIOS也有关,于是就在迅维下载了2个BIOS,刷第一个是故障一样,当刷了第二个后看到这个复位电压不闪了,但是没显示,停在1.0A不动了,心想复位正常了没显示应该就不是桥的问题了吧,于是打电话联想维修站朋友那要他发了个BIOS来,刷完后,电流刷刷上去,LENOVO的LOGO就出来了,这个问题应该也属于这个机器的通病吧,  机器是 B475 AMD 独显  板号 11230-1 LB475 AMD MB 48.4M002.011   我吧这个BIOS也共享下  希望能帮到大家

联想 B470 LB475 AMD MB 独显 BIOS.zip

网友A:
bios问题也会引起复位电压跳变  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也会引起复位电压跳变  待验证

我这个机器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B:
售后站还有朋友啊

网友:
我修过这个问题!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售后站还有朋友啊

售后站里的又不是神,也是人啊

网友:
估计和GPIO有关

网友C: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BIOS引起复位异常,希望是真的。起码得先替换U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BIOS引起复位异常,希望是真的。起码得先替换U再说。

这个总复位是桥发出的,当时也没这个型号的U替换的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了

网友:
你这蚂蚁真调皮,居然可以想到BIOS   不过也不一定是通病吧,求验证

网友D:
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待验证。希望我可以遇见这样的一次机会,进行测试啊!

网友:
唉,bios真坑,什么现象都有,干了变态电路,结果是bios问题,,差点搞费,,

网友:
这样的问题 解决起来也有些 太曲折了吧 要是只刷一个BIOS不行就排除的话 还真修不起来了? 有些问题还真是让人费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待验证。希望我可以遇见这样的一次机会,进行测试啊!

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呀,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也会引起复位电压跳变  待验证

笔记本倒是没注意到这问题,但是台式主板富士康的MG31XP-K就有见过BIOS程序不对不会复位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刚遇到一台进LOGO掉电2次不触发的机器。刷上你的BIOS后完美解决了

网友:
唉,bios真坑,什么现象都有,

网友: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谢谢!

网友:
这个在台式机上经常碰到

网友(2014-09-27):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