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C键盘串键的怪问题。。。。。。

楼主(2014-08-15):
这两天接了台华硕的机子,换了块二手的板子,能亮机,但是进系统后发现键盘会串键,刷了BIOS,键盘换了,IO换了都没有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可以在PE 下进行测试。

网友:
若在PE下仍有问题 查一下IO的外围元件 和工作条件 功力不够 太明确的思路没有 也只能这么说

网友:
你换的板子和以前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首先要确认一模一样哦

网友:
把键盘的排线拔了,外接一个USB的键盘(要每个键正常的)测试一下还串键不,不串键的话,就是你换的键盘有问题。

网友:
把连接的电容换了OK

网友:
一样样来吧,KBC到EC外围电容罪魁祸首

网友:
换板子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