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IN/SI键鼠用不了

楼主(2014-08-15):
P5KPL IN/SI 键鼠(PS)无法使用 键鼠工作电压正常 键鼠头也换过了
使用

网友:
查其条件,还有就是管理它的IO和桥

网友:
IO 我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那打值看下时钟数据的数值是否正常

网友:
你看下,键盘接口后面的 ,排阻,和排容。排阻坏的多。我今天就修到了一个富士康的G41主板,也是PS/2不能用,472的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