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26GT4 正常开机 过10多秒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4-08-15):
有显示  正常跑码 用10多秒钟自动关机  怎么查找思路

网友:
查下看cpu温度是否正常以及各pg

网友:
看看USB有没有电压

网友A:
不接12V,看下10秒还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12V,看下10秒还掉吗?

不接12V 不掉电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组的

单桥的   你说的是那个芯片组

网友:
同意二楼的方法

网友:
是CPU供电问题吧,仔细测量CPU供电

网友(2015-03-09):
慢慢来吧 一个一个条件差

网友:
主板维修学习中,支持楼主。

网友:
可能是温度高

网友:
重点排查温度,换cpu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单桥板加焊试试

网友:
可能是CPU温度高,关机的,查查温度吧

网友:
加焊桥会有奇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