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温度报警-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否IO不良

楼主(2014-08-15):
惠普G42 故障开机显示,Sytem temperature (90D)
温度过高报警
清理灰尘,换风扇,刷过 EC 和SB BIOS  还是不行
图纸第一次开机 刚到WIN7界面,马上关机
然后再开就报警   温度过高
大神分析一下 是否是IO有问题,因没有IO  要从网上发,所以求大神指点一二,小弟  谢谢!!
IO:KB3926QF

网友A:
这种问题和E40的导热铜管一样,直接换铜管,问题解决.看样子,就算你是修电路高手,还不如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和E40的导热铜管一样,直接换铜管,问题解决.看样子,就算你是修电路高手,还不如老手.

换铜管能解决?

网友A:
不管是E40还是CQ42还是G42,都是换铜管,100%解决.

网友:
掉电不,掉电的话吧温控芯片拆了

网友:
先测试是否是散热铜管损坏,若损坏则换铜管,若不是再查电路吧!或者换cpu试试!

网友B:
呵呵 说的很有意思 是咋报警啊 进系统多少度报警 还是温度超了报警

网友:
手摸摸烫不烫,不烫就去掉保护。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同意 6楼 8楼 楼主好研究理论是好的 但研究的同时先弄清事实 再想办法排除问题

网友:
支持上面的观点,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1570-1-1.html      看看,和这个贴纸一样不????我和他的现象一样,开机掉电,有时,用一天,第二天掉电,报警一样,最后他告诉我,把显卡的温控芯片,U6去掉,我的目前好了,没有返修,你试试,你心情,我理解,我搞来三天,最后也是去掉芯片

网友:
THCLOUD    这个版主的帖子,可以解决,但是我们权限不够,看不了,看你的能不能看,如果可以告诉一下小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E40还是CQ42还是G42,都是换铜管,100%解决.

hp g42 铜管不容易坏 电路问题多数

网友E:
干嘛不考虑换一个CPU看看啊

网友D:
这款机器 应该是 电路问题引起的 报90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考虑换一个CPU看看啊

么有CPU  唉  小县城配件不齐全

网友:
换铜管,100%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 应该是 电路问题引起的 报90D

大神 请教一下 看IO 能否知道,什么条件让ODD_PD 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 说的很有意思 是咋报警啊 进系统多少度报警 还是温度超了报警

第一次开机,还没有进入桌面,就是刚到win7那个图标那,就马上掉电了,然后再开 就会出现那个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1570-1-1.html      看看,和这个贴纸一样不????我和他的现象一样, ...

THCLOUD  大神的帖子我看不到  提示权限不够,,
能帮我复制出来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开机,还没有进入桌面,就是刚到win7那个图标那,就马上掉电了,然后再开 就会出现那个报警

报警的声音吗 几声啊 还是一直响呢

网友:
查查供电吧。

网友G:
不要太深研究,直接取掉温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的声音吗 几声啊 还是一直响呢

没有报警声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要太深研究,直接取掉温控芯片

已解决 直接去掉温控芯片了

网友:
铜管问题的话cpu热,通风口不热

网友:
是 cpu 报警吗  这个机器2代cpu 就是温度高  解决不了的

网友:
之前 修过一个  就是 cpu温度高  不死机 不掉电

网友:
怎么不换个CPU 试试!

网友B:
修好啦 去点温控芯片不会有别的影响吗 像死机什么的不会吗 电脑反应慢呵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hp g42 铜管不容易坏 电路问题多数

铜管是什么啊?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解决 直接去掉温控芯片了

没温控芯片  不会影响嘛 小白路过

网友:
大神 请教一下 看IO 能否知道,什么条件让ODD_PD 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
是不是铜管坏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铜管是什么啊?电感?。。。

就是散热器了

网友:
oooo知道呢   谢谢

网友I:
我这也有一台 温度到101°还不掉电 牛逼吧 我也无语 ,

网友J:
有人说是铜管问题,我想问铜管为什么会坏?我曾经锯开过铜管,里面什么都没有,空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也有一台 温度到101°还不掉电 牛逼吧 我也无语 ,

温控失效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有人说是铜管问题,我想问铜管为什么会坏?我曾经锯开过铜管,里面什么都没有,空心的。

铜管里面不是空的吧,你锯开什么都没有,是蒸发完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修好啦 去点温控芯片不会有别的影响吗 像死机什么的不会吗 电脑反应慢呵呵呵

进系统后用鲁大师进行压力测试,实际温度是不高的,可能是误报 温控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铜管里面不是空的吧,你锯开什么都没有,是蒸发完了吧,,,

我这客户的笔记本昨天又回来的,现在开机 可以开个暴风影音,看电影 在开个迅雷 也看电源 在玩个游戏,温度达到98到100 就是不掉电,摸散热管也是很烫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是显卡的问题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是显卡的温度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铜管里面不是空的吧,你锯开什么都没有,是蒸发完了吧,,,

密封的,怎么会蒸发?

网友:
去掉U6 吧。温控问题

网友:
换铜管,100%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系统后用鲁大师进行压力测试,实际温度是不高的,可能是误报 温控芯片不良

哦 前几天 碰见一台N4010 i5的机器 硬件大师测 测上半小时 就高温高的 顾客着急 我就换了个温控芯片 不太好用 换完一样

网友:
换了试一试阿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这样的,,南桥和各大电感都很烫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我按楼上说的拆了U6温控芯片,好像不会提示温度错误了,也不会关机重启。今天测试一天看看。

网友:
摸摸铜管看看温度怎么样,散热是否正常,散热正常,心里有底了,直接干掉温控芯片,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铜管问题都老久的事了

网友:
同样问题,刷bios 换风扇不管用,拆掉U6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4-09-1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3230-1-1.html,看一下此贴,有借鉴意义

网友:
把U6 芯片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应该电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E40还是CQ42还是G42,都是换铜管,100%解决.

你这样武断不好吧!其实这几款机器大多数都不是散热器问题!很多是温控电路引起的不定时掉电!!

网友:
折温控修复过!可以试下

网友:
不负责任的说法

网友(2017-09-12):
E40很多是铜管问题,其它是温控芯片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