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无背光,无BL_ON,求教

楼主(2014-08-15):
可以看到图像,无背光,拆屏,为LED屏,宽口,开机测有19V,3V,无BL_ON开启信号,查电路,BL_on经BU7770提供,直接飞线3V,开机,背光出来了,进系统黑屏,外接正常,测无3V,屏供电,去掉飞线,测试,进系统,3V屏供电,还是消失,搜了一下,一个朋友我一样的问题,说换屏线好了的,这个屏线大几十块,不算便宜,请教一下,谁碰到过,是什么原因引起,如果是屏线坏了,为什么会这样?附上图纸点位图

网友:
屏线是好的吗,,用屏幕的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查 信号吧 是信号出了问题啦 有软击穿的地方哦 细心查吧 实在找不出问题在看论坛吧

网友:
飞线后没进系统之前能亮,进去后不亮吗?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若是水平有限 实在修不出来 可以考虑从主板上找一个3V信号拉到排线上 断开原排线与主板的连接 不过有时会不太完美 这是限制维修水平的办法 不要轻易采取

网友:
参考了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9345-1-1.html的贴子,应是屏线坏了,进系统不显,说的意思就是休眠坏了,断线了,等下,飞个3.3V到休眠试一下

网友:
最后还是换屏线好了

网友A(2014-09-17):
先查查LID#信号,这机器LID#信号线偏置电压常出问题,可以找到R10,接个10K的电阻到VCC3FP.
也有见过是PMH芯片不良引起的,若无芯片换可以把PMH芯片的97脚挑起来,然后把BACKLIGHT_ON与LCD32连起来.最好能找个10K的电阻与R4并连焊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LID#信号,这机器LID#信号线偏置电压常出问题,可以找到R10,接个10K的电阻到VCC3FP.
也有见过是PMH芯 ...

很多机器R4是没装的,直接装个10K的电阻到R4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点的话,应该是屏线

网友:
测主板有没有,有的就换线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老师傅了,,我新手就找不出这个

网友:
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