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A3H61 USB不能用

楼主(2014-08-15):
今天接到一片昂达H61的主板,USB不能用,识别不到,桥干了还是没好,请问怎么修呢,有高手指点指点,
这边的usb-oc 也没找到???

网友:
USB不能用,按理应该是先测23线(就是数据+ -)阻值,+ -有无短。

网友:
看看USB的旁边有没有小八脚芯片 S12

网友:
先测量USB有没有电压,还有就是打USB中间两根线的对地址

网友:
进BIOS看看USB有没有打开 ,1脚有没有5V。干桥换桥

网友:
以上说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先测USB电压5V正常吗?再测USB中间的白、绿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是600.

网友:
哦  学习了  现在经验不怎么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