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换南桥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4-08-15):
今天修了一台东芝L600换南桥的,换了之后自动断电,听说要刷BIOS,是要刷EC的BIOS,还是南桥的BIOS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是HM55吗 HM55的问题多多

网友(2017-06-19):
我的也是换hm55南桥后 开机显示十几秒 风扇突然加速转一下就掉电 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