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陶瓷加热片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4-08-15):
一台HP M1005 陶瓷加热片坏,2个触点中间上面那里烧断,测陶瓷加热片电阻为116欧,淘宝上买了2条1010加热片,电阻为88欧,换好开机第一次,打印一半左右就卡了,关机再开卡在Initialing不动,拔掉加热线(粗白线),自检无问题,打印复印都卡,不进纸就卡了。不知道是不是陶瓷加热片阻值必须要120欧左右的才行吗?
有这个机器的兄弟帮测试一下你们的加热片多少欧的?2根粗白线的插头拔下来就可以测了。

网友:
卡纸和它无关,,查一下传感器

网友:
卡纸,卡在什么位置?卡纸一般跟陶瓷片没关系的,你说的是卡纸,还是说机器卡死了,不过自检了,描述的让人看不明白。

网友A:
经证实确实是加热片阻值太小引起的不过自检,找了根24欧的电炉丝串联后机器一切正常,看来只有重新发一根110欧左右的加热片,我描述是很清楚的,新换的加热片第一次能过自检,已打印机器就卡死不动了,并不是卡纸,卡纸,液晶屏要显示,卡死是一直显示打印文档的英文不动。
希望以后遇到此情况的兄弟知道,卡Initialing是陶瓷加热片坏,换加热片先测试一下加热片内阻。

网友:
你发的加热片没问题,不要在加热片上纠结了,卡纸问题查传感器被边上的黑色绝缘片遮住没;更换加热片后涂定影专用硅脂没;定影膜内圈老化硅脂清理干净没;定影下辊是否老化。

网友:
都说了跟定影器无关了,换了1020定影器,故障一样,加热片上串24欧电炉丝就一切正常,机器是2006年的,估计原来的用的陶瓷片功率要小些

网友:
现在是买不到110欧的陶瓷加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证实确实是加热片阻值太小引起的不过自检,找了根24欧的电炉丝串联后机器一切正常,看来只有重新发一根11 ...

现在看明白了,你说的意思是机器不过自检,  但你主题上多次描述“卡了”,让人误认为你的机器是卡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证实确实是加热片阻值太小引起的不过自检,找了根24欧的电炉丝串联后机器一切正常,看来只有重新发一根11 ...

此加热片的阻值正常是88Ω左右的,我这有现成的机器楼主就不要质疑了,有的高速机还是60多欧姆的呢。至于‘卡死'--自检不通过和接口板及DC电源一体板也有关,楼主还是找板子代换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