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杂牌电源保护

楼主(2014-08-15):
  测待机电压5v,ps 5v,正常。短接atx 14脚对地,不触发,反复短接,能上电,伴有吱吱声,测各路输出正常,开壳目测各电容完好,上电测tl494 4脚有3.7电压(保护),正常为(0v),断开393 2pin连5pin的二极管,短接ps对地能启动,杂声依旧, 怀疑393外围电路或本身的问题,测量无问题,查后级整流二极管正常,各电压对地阻正常,稳压二极管正常,前级双向二极管正常,维修陷入困境!!!第二天继续,测tl494 8,11pin pwm对地均正常,上电测电压8pin:2.1v而11pin:1v多,测11与c945 b级相连的电阻为70多k不稳定,标称2k电阻,拆出后再测
已开路,更换后此电源修复

网友A:
楼主水平真不赖,敢问楼主494的8脚和11脚的阻值是多少?是用数字表打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水平真不赖,敢问楼主494的8脚和11脚的阻值是多少?是用数字表打的么?

400-500,已装机,大概吧

网友B:
呵呵 设备不错在哪那买的 挺玄的 图纸在哪搞的 不错 工具精巧好干活哦 羡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设备不错在哪那买的 挺玄的 图纸在哪搞的 不错 工具精巧好干活哦 羡慕啊

这款工具看空载电压行,负载方面测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款工具看空载电压行,负载方面测不了

这就挺专业的啦 我没见过 楼主修的很是厉害啦 修个电源多少钱在你们那里

网友C:
2k电阻用1/8w色环电阻,金河田用的是1/4w电阻,功率不够易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挺专业的啦 我没见过 楼主修的很是厉害啦 修个电源多少钱在你们那里

这东西不值钱!!!练练手

网友:
用测试平台比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k电阻用1/8w色环电阻,金河田用的是1/4w电阻,功率不够易烧!!!

没错,在空间和费用允许的条件下,功率大一点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在空间和费用允许的条件下,功率大一点为好

确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值钱!!!练练手

呵呵 过谦啦 电路图也不错 可否传上来 分享分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过谦啦 电路图也不错 可否传上来 分享分享呢

这张电路图是坛子里的,我找到的只是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过谦啦 电路图也不错 可否传上来 分享分享呢

呵呵 有空我也研究研究台式机的电源 先跟你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