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掉电的新问题、你很难想到!经验修复!

楼主(2014-08-15):
       一台东芝L600故障为掉电,开机刚开桌面就掉了,有时候启动到一半或不亮就掉了,给客户报了价留下,感觉像捡了个便宜一样,因为这个机子修了很多了,除了风扇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待客户走以后拆开电脑一看,丫的好多地方都修过了,CPU供电芯片ISL62882动过了,正反还多加了两个电容。南桥EC BIOS都看样子刷过了,风扇还是新的。内存供电还动过了!

不管他了还是先刷刷BIOS看吧!刷了自己备份的和还网上下载BIOS的故障依旧,看来不是BIOS的事了,查吧!开机以后看各电压都出来正常亮机进系统20秒掉电,!又换了个CPU还是不行。想到之前有修过了单元供电引起的掉电。查本机的供电芯片为UP6188A ,为了确定一下再此量了量3V5V输出没发现问题,这种掉电的问题不好搞的,不能按常理出牌,没有此芯片,自己动手量了量跟8210的脚位一样,找了半开没找到,找了一个6237换上去,待机0.005开机电流上到2A以上测试一会没掉,

装机装硬盘放电影一上午没发现掉电。

最后总结:UP6188A与8210 8206 6237 等通用
分析一下此机掉电的问题,是因为UP6188A输出功率不够或性能不良!

网友:
UP6188A是什么芯片

网友A:
确实是新问题 还没遇见过待机芯片进系统引起掉电的 不是虚焊是换了一个代用的是吗 虚焊会引起 还没遇见换了好的 东芝的大电容 很是有名 这我知道

网友B:
35V你都说量了正常了,为什么还会考虑系统供电芯片啊

网友C:
楼主为什么首先想到更换待机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首先想到更换待机芯片?

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首先想到更换待机芯片?

楼主已经说了,这是经验修复,最后总结出了是UP6188A输出功率不够或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
估计楼主是没招了,只有那里被动过就换个试试了,不好说是什么问题,有可能是这个芯片有问题或是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原因

之前有碰到过3\5V一级正常二级输出偏低造成加不起电或掉电可以作为参考,也有都正常但确实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V你都说量了正常了,为什么还会考虑系统供电芯片啊

如果用示波器监控3V  5V  掉电时肯定会有波动的。。。带不动负载,或者因超过过流阈值而保护

网友:
且这问题以前就碰到过,有些问题不能用常理思维,因为昨天比较忙,没有细细的琢磨。对于维修人员来说时间是很宝贵的。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确实不错,经验很好

网友:
经验之谈,受教了。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 这种东芝掉电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感谢楼主 今天偶遇一例 果然秒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又学了一 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新问题 还没遇见过待机芯片进系统引起掉电的 不是虚焊是换了一个代用的是吗 虚焊会引起 还没遇见换了 ...

东芝最近几年出的机子没有大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V你都说量了正常了,为什么还会考虑系统供电芯片啊

饼哥的帖子就是经典

网友:
6237通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