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317有待机,不能触发,测bios1脚和5脚都没有波形,是不是ec坏了

楼主(2014-08-15):
acer ms2317有待机,不能触发,测bios1脚和5脚都没有波形,是不是ec坏了,此板是单桥i5cpu的,ec是npce795,求教!

网友:
测量 EC供电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检测  LID  BIOS  1 2 5 6    再有就是抓 RSMRST#有没有持续高  如果是持续高 在测量PWRBTN#  有没有高低高跳变   如果有了则测量桥  如果没有 就在EC附近找毛病吧。。。如果感觉bios 有问题可以先刷一个 试一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我现在测了ec117脚pwrbtn在按下开关的时候电压就没有了放了才有,是不是桥没有响应啊?

网友:
楼主这个地方搞不明白 是笔记本的上电时序没弄清楚  触发后 EC本身没问题会有两个信号给南桥 其中一个是RSMRST# 南桥准备好后会有两个信号返回EC 四个信号记清楚 就不迷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测了ec117脚pwrbtn在按下开关的时候电压就没有了放了才有,是不是桥没有响应啊?

你测了这个还要测EC发出的上电请求(忘了叫啥),还有SLP S3#   SI S4#是否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了这个还要测EC发出的上电请求(忘了叫啥),还有SLP S3#   SI S4#是否高电平

写错了应该是SLP_S3#   SLP-S4#

网友:
修到一台不开机的还没好

网友:
EC 的待机条件不正常时按开关也是没有动作的

网友(2014-10-07):
我手里现在有一台这样的电脑,时,时开时不开,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