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自带诊断灯显示E9有时03点不亮

楼主(2014-08-15):
一915主板,自带诊断灯,裸板上U、内存、独立显卡、点不亮。诊断灯显示 E9,有时重启显示03。短接关机再开机,手用力向下按着U的散热器能点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重点查看CPU底座跟里面的针

网友:
加焊一下座子试试看那。

网友:
CPU底座虚焊的几率比较大,先试一试加焊吧

网友:
虚焊了  上BGA

网友:
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手用力向下按着U的散热器能点亮CPU座子虚焊了。要加焊了。

网友:
CPU座子 无铅的不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