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控机主板还能修么

楼主(2014-08-15):
      朋友一台税控机,是联想的品牌机,主板是845GV的,但看不出是哪个公司代工的。CPU供电的一相储能电感烧的面目全非,而且此电感一引脚下的覆铜板已起翘。
      此板的供电组合为RT9237+RT9600+RT9602,为三相供电,RT9600驱动一相,RT9602驱动另外两相,烧的哪一相就在RT9602这边。最初的故障为上电,电感位置处冒烟,电源保护断电。在拆除这一相的上管、下管、电感、一个大滤波电容(16V,1500uF)后,电源不再保护能正常上电,但还能听到兹兹的电流声。
     拆下的元件除电感明显烧坏外,其它都正常(上管,下管,大滤波电容)。测RT9602各引脚对地值也都正常,而且正常一相有pwm波形。RT9600单独驱动那相也有正常的PWM波形。
     测拆下元件的主板焊盘位置,发现上下管的D极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PCB内部短路呢,因为目测电感哪一脚覆铜板已起翘,但没有图纸也没有验证思路。
     这板还能修么,请各位亲爱的坛友支支招。在此先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4-8-29 12:03):
问题已经确定了,由于上管D与下管D短路,下管本来1.5v变成了12v,这个电压把cpu与北桥挂掉,而且北桥格外烫手,看来这个板子算是彻底over了。

网友:
台机主板除了跑线还是得跑线,最近都不太习惯看台板图纸了

网友:
这板子修的累啊,建议去淘个二手的一样的板子就好了

网友:
这个情况可以修,本人有过很多例成功的个案

网友:
税控的主板要找到一样的估计不容易的。都是定制的。我们这里是航天金穗公司维护的(不知你那里是不是也是这个公司)可以找他们问问有没有二手的主板。

网友:
可以修呀,估计这些机子来换板子比修还难

网友:
修可以练习自己焊功,买也不是很贵,楼主看着选择吧!!

网友:
税控的 必须维修好     他的是正版系统的  有些写了网卡MAC地址的。 【除非你更换正版系统】

网友:
建议去淘个二手的一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