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修复一例

楼主(2014-08-15):
                今天接同行一个G480的机子。问同行修过没有,他说别的地方修过没修好说进水的他看了一遍说看不到进水的痕迹,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也没敢动就拿来给我了。这样的同行其实我很喜欢!有些同行找不到问题就一顿胡......(你懂得)侃了一会我说放着吧我看看。上个板子裸*照

回归正题了,既然说进水那就要好好看看了 拿这板子在灯光下看了5分钟一点发现都没有,如同行所说真看不出进水的。那就不管了直接通电测试开机电流0.6不动没跑码,测下供电只有一个电压没出!就是CPU集显电压没有

  从这走上了歪路!!CPU集显没有第一个想法换CPU试下 找个测试的CPU 换上故障依旧!好吧 第二个想法就刷下BIOS看看了 2分钟刷完装上,嘻嘻 你懂得 故障依旧!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此时有点郁闷了 进水!进水的机子!直接拿放大镜重点检查南桥周围,哈哈 哈哈 依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直接上bga加焊南桥,至于为什么加焊南桥因为进水的机子你懂的!加焊完南桥激动开机0.6 好吧!老老实实查下条件吧 第一个想法放在后续电压上,因为前面电压除了CPU集显没有别的都出来了,1.5-1.8后续电压全有,此时也就在这个时候无意测了下3-5V后续发现问题!!!5V后续正常,测3V后续的时候只有1.8V 我Cao明显不对啊。此时的心情大好啊,查看此电路待机SUSP为高电平Q111导通 U39截止 开机SUSP为低电平Q111截止 VSB电压过电阻加载到U39 G集 U39导通

  开机测下SUSP0V正常 当测到R647的时候没电压!又测了一遍没错 没电压 初步判定是+VSB之间断线!看图纸得知+VSB是由+VSBP过 接点产生的,测下PJ201有电压 直接飞线.........

   (论坛发现同故障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1553-1-1.html

想想可能还是进水所致的   最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同行着急要就没有拍亮机的图片     从基地毕业两个月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大家别笑话就行,,附上图纸。。。(求各位大神赏点分哦!!)

    联想G480

网友:
要是看着全板都是焊油的板子,心都是哇凉哇凉的。

网友:
看来楼主在基地学到真本领了,维修思路很明确!

网友A:
很多进水的机子都会有二级供电转换的mos管g极的电阻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进水的机子都会有二级供电转换的mos管g极的电阻烂了。

是这样吗?那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吗?那挺好

嗯,有修过几台,比如g4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有修过几台,比如g460,

哦,那直接找二级供电查的吗?

网友C:
进水的重点查断线和电阻腐蚀  不要贸然动大件哦

网友:
进水的板子时间长了很容易断线的,所以进水机器留意是否有断线故障

网友:
最好详细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重点查断线和电阻腐蚀  不要贸然动大件哦

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本人深有体会的

网友:
真美啊 捡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捡到就是好,有个问题,就是进水的机器,已经进水很久了,还要有灯照加热烘干主板吗?

网友:
肯定要烤板的,不然做BGA会起泡的

网友:
从基地回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如何"有灯照加热烘干主板"?

网友:
进水的一般很多都是断线,腐蚀了,看仔细了一般还是能修复

网友:
集显还多都是。3.3转3.3  1.5转1.5 没有出来耶

网友:
就是最烦修进水机子要拿着放大镜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