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卡LOGO维修

楼主(2014-08-15):
今天接到一台x200的机器,客户说是显示卡LOGO。我又问客户是怎么坏的,他说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就这样了。于是上电测试,现象跟客户说的一样。刚开始以为是外设引起的,就一个一个的排查外设。最后外设都拆了还是卡LOGO,心想会不会是BIOS程序有问题。于是叫同事拿个USB的键盘试试看能不能进BIOS,我插上USB后还是卡LOGO进不了BIOS,这时同事却说我插的是USB鼠标。我看了下线果然插错了,心想插鼠标灯也会亮啊。我又拿鼠标试了试其他的USB接口,其他接口插上鼠标后灯都会亮,看来问题就出在那个USB接口(主板上的USB接口)。拆出板子后拿万用表打USB的5v供电阻值,万用表响了,故障点找到了。去 掉USB接口附近的滤波电容后阻值器起来了,装机测试不卡LOGO了,进系统测试也正常。误打误撞修好的x200,希望此贴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是啊,这个故障点还会引起键盘的一些键不能用,是这个供电转换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误打误撞捡了个大便宜   哈哈

网友:
THINK的卡LOGO百分之80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不过很少碰到

网友:
呵呵 卡LOGO的必查原因之一  USB口出问题 坏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