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脑设置的固定IP,用着用着就变成自动获取

楼主(2014-08-15):
电脑设置的固定IP,用着用着就变成自动获取   求助大家\  公司用的D-LINK 路由器\ 下级为16口交换机  路由器上一根到服务器\一根线接了一个无线路由器\另一根线到交换机\  交换机分了8-10台电脑\都是手动设置的IP地址\   有一台用来公司传输接收QQ照片文件\ 装有传输精灵客户端!  传输精灵要求不能改变IP  否则传输精灵就不能用了\  现在设置的固定IP  192.168.0.103   255.255.255.0   192.168.0.1  DNS首选:192.168.0.1  备用没输!  注:这个电脑是交换机上分出来的线!  电脑用着用着就变成自动获取IP  固传输精灵就不能用了,但网络运行正常\  改回去的话,又正常使用!  是有黑客攻击么!  没找到原因、求助高手!  公司员工刚说我有点不信!没遇过这种情况! 大家有没有啥好软件给推荐一个!设一个固定IP, 不管是员工自己修改还是黑客都改不掉的软件,  有的朋友求指点!

网友:
你这个是很小白的问题

网友:
是被谁改的! 固定IP没人动、不是自动分配、是什么原因改掉的,亲,求指点!

网友:
这个是人为改的,

网友(2014-09-21):
可以在路由器上设固定IP

网友:
可以在网上邻居里面查看本地连接的状态。

网友:
有可能设置自动获取ip了

网友(2014-10-22):
传输照片不需要传输精灵吧

网友:
你把固定的ip地址给设好~~在用组策略设置一下禁止访问网络高级配置,在用组策略禁止用户访问运行~~这个一半情况用户就不会改了~~~稍稍复杂点·~~搞那么简单他们不该才怪·~让你监控~~~~

网友:
人为改的可能不大。
排除人为原因。
两种原因,
1、软件问题:
a、网卡驱动问题,重装(或更新)网卡驱动;
b、病毒,查杀毒;
c、系统问题,重装系统。
2、硬件问题:
a、更换网卡。

网友:
应该是自动分配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好  鼓掌

网友:
只有1台还是多台?

网友:
把你路由器的DHCP 关了  在帮定AMC地址

网友:
直接路由器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