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针两脚都有3.3V电压,求思路

楼主(2014-08-15):
二修板,具体是这样,主板是intel芯片组,短接开关针不能触发,量开关针两个针脚都有3.3v,仔细看发现有个原本是电阻的焊盘用锡连起来了,拖掉锡,再量开关针只有一只脚有3.3v,打阻值,本应该接地的那只针脚无穷大,没有思路

网友:
2个脚,能说清楚一些吗??开关脚都是一个电压,一个接地。电压那个一般都是电阻上拉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