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待机电压为9v的杂牌电源

楼主(2014-08-15):
修一个待机电压为9v的杂牌电源,此电源时好时坏,关机后再开就保护,开壳目检各输出电容全爆,更换上机,测待机电压为9v,缓慢下降为7v,查辑助电路,整流桥正常,2n60正常,c1815正常,光耦与tl431正常,辑助电路维独小电容4.7uf/50v没更换,试图更换与光耦3pin相连的小电容4.7uf/50v待机5v正常,此电源修复!!!

网友:
电容在电源故障中,比例最高

网友A:
如果电容坏是短路还是断路。记得笔记本好像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容坏是短路还是断路。记得笔记本好像是短路

笔记本主要是短路的多,电源主要是容量变值

网友B:
用在开关电路的小电容高频特性易变差。

网友C:
什么是辅助电路,经常听到这名词

网友D:
更换与光耦3pin相连的小电容4.7uf/50v,图上咋没有呢

网友E:
C41 1uF/50V漏电流大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41 1uF/50V漏电流大的原因吧?

对应电路是1uf/50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辅助电路,经常听到这名词

待机5v,12v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在开关电路的小电容高频特性易变差。

这款电源原先风扇问题,工作在高温下,液体受热,问题最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与光耦3pin相连的小电容4.7uf/50v,图上咋没有呢

那个1uf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C41 1uF/50V漏电流大的原因吧?

看9v缓慢下降,容量肯定变了,拆下来没量过,丢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41 1uF/50V漏电流大的原因吧?

2200uf爆了做测量只有100uf……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待机5v,12v电路

5v12v我以为是主要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v12v我以为是主要电路

5v一通电就必需要有的,得为主电源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一通电就必需要有的,得为主电源铺路

12v是主电源?

网友F:
是的! 5v -5v -12v  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的! 5v -5v -12v  12v

是不是所以电源板都有主电压辅助电压,辅助电压是低的主电压是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所以电源板都有主电压辅助电压,辅助电压是低的主电压是高的

atx电源可以这样理解!给主板的待机就是电源的辅助5v

网友G:
电源电容主要是容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电容主要是容量不够。

跟电瓶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atx电源可以这样理解!给主板的待机就是电源的辅助5v

懂了多谢指点

网友:
有点代表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