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C笔记本更换系统

楼主(2014-08-15):
华硕A550C笔记本,该本本预装了WIN8系统。客户说不习惯,想换成WIN7方法!
1、开机点击F2进入到bios界面进入Security—Secure Boot—Disabled,如果不修改Secure boot选项为Disabled,用U盘或光盘就无法引导。2、进入Startup—UEFI/Legacy Boot选项,以下有两种选择
(1)UEFI/Legacy Boot选项选择成Both,UEFI/Legacy Boot Priority选择成UEFI First如第一幅图所示,否则安装系统时无法识别GPT分区,产生如第二幅图所示的报错“找不到驱动程序”
(2)UEFI/Legacy Boot选择成UEFI Only,CSM选择成YES。
如果选择UEFI Only,需要把CSM(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选择YES。可以理解成是UEFI的兼容模式。使用UEFI模式安装windows7系统。

网友:
嗯,装好就行

网友:
win8还是不成熟啊

网友A(2016-01-31):
楼主的启动盘还不行,比如我这个U盘,可以在你这个BIOS里面什么都不改就可以引导启动进PE,同理在苹果电脑上也可以直接进PE装双系统WIN7。。。。。WIN8的分区格式是GUID,WIN7的分区格式是RBM。

网友B(2016-03-04):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启动盘还不行,比如我这个U盘,可以在你这个BIOS里面什么都不改就可以引导启动进PE,同理在苹果电脑 ...

你说得对,我的U盘也是这样。
楼主可能只是复制过来的,感觉不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对,我的U盘也是这样。
楼主可能只是复制过来的,感觉不实在

自己做的启动向。

网友:
去哪里下载的呀   给个网址呀